Siemens软件
WINCC画面通讯不上,所有监控没有数据显示

楼主(2009-04-02):
WINCC画面上的监控数据没有显示,硬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硬件网络通过PING命令可以PING通,但是画面就是没有数据显示,知道是WINCC通讯设置的问题,但是忘记从那里修改通讯设置了。。。请知道的高手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在wincc相应的通迅通道上,将系统参数属性中的逻辑设备名称指定到计算机的实际网卡。

网友B:
在上图所示中选择相应的通讯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