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报过压欠压故障的问题

楼主(2009-04-02):
各位专家!好!

一台250千瓦的ACS800变频器托动一台220千瓦的水泵。平时运行很稳定。但是一到阴天下雨或打雷的时候。电网电压就会出现波动,大约2秒左右,眼睛能观察到照明灯管闪一下。此时变频器就故障停机,有时报直流母线过压,有时报欠压。对生产影响很大。(正常的时候电源电压410 V)。

对此种现象,请教各位应如何处理?能否利用变频器的瞬间掉电时的运行保持功能?如何利用?

请各位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监测一下打雷时的电网变化,可能是电压突然增大

楼主:
电压突然增大是肯定的,关键是如何处理?请教了!

网友B:
加稳压器。同时还要做好防雷工作。

网友C:
把过压保护和欠压保护改为YES,还有启动故障自动复位功能.

网友D:
ABB变频的允许电压范围3相, U3IN = 380至415 V, ± 10%

可以更改隐含参数来修改 但对变频器不好 还是照董永说的做吧

楼主:
过压保护、欠压保护为yes已经用上了,自动复位5次。但仍然避免不了。只要打雷下雨就会出现次故障!请教了!

网友E:
如何更改隐含参数??如果我要把过压设成760v

请发邮件:hsxhsx567@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