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04-03):
       wincc数据库越用越大,请问可以把它删掉吗?怎么删?

      重做了系统之后,wincc的报警记录及趋势图都不能用,怎样才可以让它可以查询?

网友A:
你使用的Wincc版本是多少?

Wincc5.x会存在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删除运行文件数据库  项目名rt.db文件,通过在Wincc安装目录下的Bin复制winccRT.db到项目目录,然后重命名为项目名rt.db即可。

从Wincc6开始使用循环归档的模式,数据库的大小取决于用户在归档中设置的归档周期。

同样对于第二个问题,如果是重做系统,那么你的数据库的时间戳已经有变化,基本上废弃了原有的数据库了。

以上

我是城市。。

网友:
楼上说的很详细  我也学习了

楼主(2010-06-12):
           谢谢!由于好久没有登录了,到今天才看到,但是对我仍然有用!

网友B:
请问大师,wincc怎么安装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