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那克加工中心报警9073

楼主(2009-04-03):
法那克加工中心型号21iCe报警9073,求请赐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alm9073----电机传感器断接,电机反馈传感器信号未给出。

可能原因即处理:1.反馈电缆被拆下2.检查屏蔽处理3.检查和纠正连接错误4.调整传感器

网友B:
楼主您好,我们公司专门从事工业自动化设备、电子设备、电子仪器、生产线设备显示器、液晶触摸屏、工业控制计算机、可编程控制器、变频伺服器、工业温度控制器、工业制冷设备、工业监控设备的维修及自动化设备改造。
维修范围:西门子SIEMENS、ABB、AB、GE、SEW、霍尼韦尔HONEYWELL、富士FUJI ELECTRIC、三菱MITSUBISHI、欧姆龙OMION、法纳克FANUC、伦茨LENZE、博世BOSCH、力士乐INDRAMAT、安川YASKAWA等。
各类自动化控制设备:可编程控制器(PLC)、数控系统(CNC)、集散控制系统(DCS)、电源装置、交直流传动、伺服驱动装置、各类显示器、监视器及其他监控设备(CRT)、各类智能仪表、专用控制器、编程器。
公司长其余南车集团,海尔集团,海信集团,潍柴动力,林德叉车,大连胜狮,可口可乐,青岛港务局等集团公司合作,为他们提供设备维修和技术支持。公司名称:青岛瑞泰尔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电话0532-83609283,联系人:胡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