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XBT触摸屏不亮了

楼主(2009-04-03):
施耐德XBT F011110触摸屏不亮了,高压板上的TL494供电正常,7805工作正常,把494换了故障依旧,没听到蜂鸣器的响声了,谢谢

网友A:
湖北的话

维修找我

专业维修各国伺服放大、直流驱动、人机界面、工控机、PLC

提供数据备份,转换服务

咨询:15623012956(武汉)曾

网友B:
黑屏 一般是电源的问题 或者后边的高压管(既逆变器)坏

 技术交流QQ:251219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