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MCGS工程打不开啊

楼主(2009-04-03):
我用的6.2的版本。有一个工程打不开,但当关闭窗口时,弹出来这样一个窗口: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各位大侠帮帮忙了。

网友A:
你是不是有和数据库(SQL)交互操作的构件策略,建议先在电脑上安装上数据库以后再打开试一下

网友B:
没遇到过,等待专家分析

网友C:
先检查你的磁盘空间大小,

网友D:
你是不是有和数据库(SQL)交互操作的构件策略,是存盘数据库的问题

网友E(2009-05-15):
原来一样的问题。忘记是怎么解决的了。好像跟数据库连接没关系吧

网友F(2011-11-02):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不知道怎么解决,求大侠帮忙!

网友G: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的项目有数据连接吗?

要不将程序发到我邮箱帮你试试看我能打开吗? qsm78@163.com

网友H:
你是不是用的受限的WINDOW账号登录的,我也遇到此问题,不过用管理员权限就好了,好像是WINDOWS帐号权限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请商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