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PLC的输入点来切换画面

楼主(2009-04-03):
各位老师,请问一下,如何利用PLC的输入点来切换画面(比如报警画面等),最好讲的详细一点,因为后面看到过一篇这样的文章,看了以后不怎么懂!菜鸟,别见怪,谢谢!

网友A:
问问题要说清楚嘛,

什么PLC与人机界面

网友B:
用输入点来给画面寄存器赋值比如LD X0   上升沿  --------------- MOVE 1  D0    就可以调用相应的画面了,在有些人机界面,有画面寄存器和画面号返回寄存器。可以设置的,你给画面寄存器几,就切换到几号画面,还可以通过画面号返回寄存器看当前在哪个画面,如果是WINCC 的话,就更简单了,用输入点触发一个内部点M 然后在上位画面设置画面切换里面当M值为1时切换到想要的画面就行了

楼主:
在这里的当然是台达的触摸屏和PLC了啊!

网友C:
台达有专门的寄存器和PLC对应

楼主:
请问是多少啊?谢谢!

网友B:
在人机界面的设置里面可以设置画面号对应的寄存器和画面号反馈对应的寄存器

网友B:
寄存器号是自己设置的。你想设成多少就多少

楼主:
可以具体一点吗?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这样的功能!

网友B:
手上没有软件,不好跟你说细节,因为是我3年前做过台达的屏,所以有这个印象。你仔细找找画面软件上每一个菜单项的功能,好好看看软件说明书。这些都是很基本的东西

网友D:
定義控制區寄存器為D0  控制區長度大於等於1

  那麼D0的寄存器的數值就是你要顯示的畫面了

比如你想X0點on的時候 調5號畫面  那麼plc程序就寫上

ld  x0

mov k5  d0

网友E:
输入点直接触发报警画面就可以

网友F:
应该有存储画面地址的寄存器的,该变它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定義控制區寄存器為D0  控制區長度大於等於1

  那麼D0的寄存器的數值就是你要顯示的畫面了

比如你想X0點on的時候 調5號畫面  那麼plc程序就寫上

ld  x0

mov k5  d0

学习了。。。谢谢!

网友H:
学习下..谢谢!非常感谢您了!

网友I(2010-07-19):
三菱GOT1000系列的怎么让PLC控制画面切换啊?搞了好几天都没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