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iS5 7.5KW 空载运行正常 接上负载一运行马上就停 不显示故障 参数也正常

楼主(2009-04-03):
有台LG IS5  7.5KW变频器 刚开始没有显示 经查发现风扇坏一个 换了一个国产风扇 空载试机有输出 接上电机空载可以运行到60HZ 之后马上停机  接上电机负载 一运行立刻就停止 不显示故障 不知道哪位大侠遇到此类现象

网友A:
我可以搞定。LG维修站点,江工 13681488257

网友B:
你就检查驱动板或者IGBT模块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网友C:
你的电机额定频率是50HZ还是60HZ.的。

网友D:
可以肯定的是驱动和主电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检查一下控制面板和检测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