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控制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09-04-03):
我用一个plc控制步进电机转一定角度,假设1600个脉冲电机转360度。现要电机一秒内转90度  怎么编程?

plc是欧姆龙的,哪位可以教一教我   我是这方面菜鸟。先谢谢了。

网友A:
给400个脉冲 脉冲频率400HZ

网友B:
发脉冲的频率控制电机速度。。。

网友C:
一秒内转90度就是需要400个脉冲。

设置脉冲数为400,发送脉冲的频率为60S,这个要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