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启动瞬间震动剧烈,寻解决办法

楼主(2009-04-03):
如图,左右两个直流电机带动前面大卷筒的运转,是起重机械的起升机构,两边为减速箱,目前的问题是:
 起步的时候,左边的震动特别厉害,声音特别大,拆检减速箱和电机联轴节以及制动器,全都正常,不存在打齿的现象。可以肯定不是机械方面原因造成的《起步剧烈震动》。请教电气控制哪里设置的不好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最近才出现的现象,之前完好,启动的时候没有任何震动。期间只是把驱动器加速时间延长了0.3秒,但是把这0.3秒调回后,依然如此,再没有动过电控系统的其他地方)

网友A:
检查电机的反馈信号和连接处是否有松动现象

网友B:
如果空载都有问题的话,排除电机故障后,你的整流器是否有优化功能?做一下优化试一下。

网友C:
是调速器问题?或者电机本身问题?

不妨将控制2电机的调速器互换一下(如果是2台电机使用一台整合型调速器,那把2电机相关接线端子互换接线)试验一下振动是否转移,转移就是调速器问题,没有就是直流电机或者其他环节问题。电机要有问题,重点检查电机换向器、电机轴、碳刷等部位。。。。。。还有其他部位!

网友C:
还有一点,最先要去检查抱闸松开到位没有?启动时闸皮有烧糊吗?

网友D:
调速器驱动有电路故障

网友E:
选检查反馈,编码器是否松,或对换一个编码器试试。

网友E:
看看整流子火花有没有,大不大,沟槽 是否干静无短路。当然前面说的抱阐一定启动时要打开哟。

楼主:
谢谢各位出的主意,我没有检查反馈线路,回去一定仔细查查,抱阐我已经确定没有问题了,因为我把制动器全部打开(在没有制动的情况下)试过了。

  电机我也看过了,在它运行的时候,从观察窗看一点火花都没有,两个电机都没有火花,其中一个电机(左边)稍微热点,估计是通风状况稍差点,等更换了滤网再试下。

两个电机是串联使用,用同一个驱动器。

根据各位师傅的点播,明天回去查查反馈回路,和驱动控制回路。

有进展的话会及时跟帖。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F:
两个电机是串联????使用,用同一个驱动器

楼主:
最近两天在上面发现另外的问题,可能是造成震动的原因,就是偶尔会报故障如下:

Circulating AC line fault

(这个故障的原因根据说明书可能是SCR 门电路有噪声或SCR损坏,也或者是其他原因)我想:既然能运行,说明SCR正常,所以我以为很有可能是SCR门电路有噪声,但是我把各个门电路控制线都检查了无松动,难道是因为电磁干扰造成门电路噪声?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以前这样也没动过用的好好的。

(驱动器内有一块触发电路板,出来很多门电路的控制线,)

楼主:
是啊,电枢和磁场分别串联。

网友C:
那是否两侧负载不均衡,单侧负载过大

楼主:
负载不均衡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卷筒上缠绕钢丝绳,经过多组滑轮最后绕在吊钩上,负载应该平衡。

今天检查了反馈回路,连轴部分是大齿轮带动小齿轮,没有松动,各接线也牢固。未发现异常,反馈不是采用的编码器,而是测速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如果空载都有问题的话,排除电机故障后,你的整流器是否有优化功能?做一下优化试一下。

整流器不知如何优化,也不知是否有这个功能。

我翻阅了以前的说明书,没有发现它有这个功能的介绍。(驱动器的型号:GE 的DC300)

网友G:
其实只要把两台控制器对换一下就可以判断是什么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H:
调整刷架的角度看看

楼主(2009-05-14):
问题已经消除,谢谢以上各位的关注。

说来有点莫名其妙,一次停车的机会整理了驱动电路的接线,各个插头连接的地方都禁锢了一下。震动的现象就消除了。

估计是驱动电路部分有电磁干扰或者插头松动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