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调试的问题(PLC与MCGS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9-04-03):
我用的是MCSG6.2的网络版本。

PLC是OMRON CPM2AH    串口是 NPORT5110  传输线是COM1-CIF02

在设备调试的时候,经常不通。

谁能帮我分析一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会有几种类型。

首先,猫没有问题,网络是没有问题的,程序也没有问题。

本人大菜鸟,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A:
你从这几方面检查一些,看一下
1.你增加一下通讯等待时间,设大一些
2.把波特率修改一下试一下,

网友B(2009-06-08):
兄的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  ,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我的组态说通信正常

但找不到驱动程序

网友C:
有通的时候吧,那你把波率调大,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