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说说现在国内外数控机床的加工精度与运行速度,自己看到的,做过的,等等

楼主(2009-04-03):
大家说说现在国内外数控机床的加工精度与运行速度,自己看到的,做过的,等等.比如我单位做的或者用的机床基本配置怎么样,然后加工精度多少mm,重复定位精度多少mm,轴速度跑多少m/min,再说说在机加工装配过得去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常用的那些运动控制器(如PMAC,Galil,trio,固高,安川MP系等等等等...)做出来的系统能达到什么样一个水平,然后华中广数等做出来的机床又是一个什么水平,而一些高端进口设备高在哪里,我们和他们的差距在哪里,请大家都讨论讨论,为振兴国家装备制造业多讨论讨论

网友A:
个人以为曲线曲面的加工精度可能与数控系统有关,一般形面的加工精度则更多的取决于机床的反馈系统和机械系统,至于运行速度可能最终的限制因素还在机械上,数控的理论精度和运行速度都可以很高。

就机床而言,每600mm行程精度达到8um以内应该就已经够得上高精度机床了,进给速度达到30米以上速度也就不算低了。

可对于数控系统而言,纳米插补已经不是什么新闻,0.1um计算分辨率下数百米每分钟的插补速度也是常事了。

进口设备的高,有不同因素,功能之高,精度之高,性能之高,可靠性之高都是其在国内足以支撑其高额利润的获取点。

网友B:
一般的普及型机床比如说台湾机床和国内的中档机床,如果是硬轨机床,螺距10的丝杠,快速一般跑到18米就可以了,加工跑到6米就不错了(在保证表面光洁度和尺寸精度的情况下),线轨机床快速到30米,加工跑到8-10米就非常好了。不过在这么快的速度下还真没测过重复定位精度。只是测过在3米每分的进给率下,重复定位在5微米以内。如果是差一点的还达不到这个精度。只是听过国外有那种快速进给可以达到百米以上的机床,从没见过。

不过个人认为,纳米插补对于目前的绝大部分数控机床意义不大,试想一下,机床的反向间隙都要达到2个多丝,丝杠的节距补偿每20厘米都要增加3-5个微米,单纯强调系统内部的高精度能有多大的意义?

网友C:
学习中。看来,750mm1道误差就很很不错了?请问楼上,如何界定“硬轨、软轨”?

网友A:
其实纳米插补的意义不在能达到那么高的位置精度,更重要的是速度的平稳性和运动的平顺程度,以及由此带来的高表面质量,比如镜面加工。

网友B:
我曾经比较过0.1微米和1微米控制精度下的加工工件,工件是个连续的波浪形。说老实话,没看出来有多大的区别,当然是两台不同的机床采用不同的系统加工的。

另外,我只是说有硬轨,没说过有软轨,可能是说法不一样,不知道我说方轨,滑动摩擦,你是不是会比较熟?另外线轨也就是线性导轨,滚动摩擦。不知道我这样说你是不是懂我的意思,或者你可以看一下上银或者银泰的网站,里面有对于线轨的描述。

网友D:
外行总是这么问问题,就如同问什么东西最好吃,价格又最便宜,烹饪又最简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