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于台达工程师:高速脉冲测速计数

楼主(2009-04-03):
送分都送不出去,没办法,只好不送了,再来一次。

原设备是用(微型)测速发电机测量速度的,因国产的体积太大,而进口的又太贵(1400元),故打算用旋转编码器来测量速度,现有以下几个问题,敬请台达工程师帮助解答。

1、 单向增计数,速度0-300RPM,无特别的精度要求。因DVP-SX-11仅有4个输入点,希望用单相单输入的旋转编码器,也就是仅需一个(X0)输入信号,请帮助选择一款能与SX型PLC相适应的旋转编码器,尽可能地经济一点。

2、 在DVP-SX-11使用说明中,未能查到高速计数的相关解释,请问如果是单相单输入,C235是对应X0吗?

3、 下列图1、图2都是计算测速脉冲,X0为高速脉冲输入端,每10ms统计一次,计数结果被存放在D0内,是否正确?哪一个较合理适用?

4、 使用SPD指令后,是否意味着,可以不再需要加载驱动C235了吧?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我们使用的控制器是台达DVP32ES00R2,编码器是台达ES3-02CN6941,想要实现高速计数,请问怎样实现?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如果是单相单输入,C235,是对应X0.

SPD测出来的结果会有误差。精度要求高的场合不建议使用该指令!

网友C(2009-09-23):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单相单输入,C235,是对应X0.

SPD测出来的结果会有误差。精度要求高的场合不建议使用该指令!

为什么SPD指令的结果会有误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单相单输入,C235,是对应X0.

SPD测出来的结果会有误差。精度要求高的场合不建议使用该指令!

因为程序执行需要扫描时间啊!

为什么SPD指令的结果会有误差?

网友C:
那用高速计数器再通运算得到的结果不是照样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