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自由口通讯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9-04-04):
可以通讯的,我用的S7-226的PLC,端口0是自由口通讯方式与上位机通讯,端口1通过PPI电缆与TP170通讯,如果两者都通讯时,上位机就报通讯出错;但TP170通讯正常,关掉TP170自由口通讯正常,不知道为为什么,请大侠指点迷津.

楼主:
我用的S7-226的PLC,端口0是自由口通讯方式与上位机通讯,端口1通过PPI电缆与TP170通讯,如果两者都通讯时,上位机就报通讯出错;但TP170通讯正常,关掉TP170自由口通讯正常,不知道为为什么,请大侠指点迷津. 上位机界面是用VB6.0做的

网友A:
是不是你在编自由通讯口的通讯程序是与PORT1有冲突啊 比如说特殊寄存器SM是不是弄从了 改变了0口的通讯参数啊。

网友A:
你把上位机与PLC通讯的时间间隔调长点 还有TP170的

网友B:
把程序发至akg1008@sina.com   给你找错。

网友C:
做广告到主页上做呀,在这里做影响大家讨论问题,以后注意呀!

网友D:
估计还是自由口的通信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E:
同意  7楼的

网友F:
您把程序发过来我帮您看看!zhangwb4616@126.com

网友G(2009-05-07):
了解

上海菱新机电 www.plcdl.com 编程电缆特卖 13122314531 QQ:821988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