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9-04-04):
仿真软件需调入的文件**.awl,而s7-200编程软件的文件**.mvp,请问高手如何仿真

网友A:
在Step7 Microwin软件中选择文件-导出指令,然后导出为AWL文件,在仿真器中就可以了。

以上

网友B:
编写程序时保存成**。AWL文件就可以了呀

网友C:
在Step7 Microwin软件中选择文件-导出指令,然后导出为AWL文件,在仿真器中装载该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我试一下

网友D:
请参阅:

STEP 7-Micro_WIN模拟器使用心得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8-8D27-FCE3B00D7AF2

网友E(2009-07-10):
哪位朋友有最新的仿真软件?传一个谢谢....56947737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