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坏了,自己能修吗?

楼主(2009-04-04):
           前几天公司PLC烧了2个输出点,我想自己修?该如何修?

网友A:
如果你够强,那么答案是能修的。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去修,那么答案就是不能修的。

网友B:
我是不会修的,我一般是改程序,用一些暂时没用的触点

网友C:
你有能力拆下来,也就能修,换两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D:
你的是继电器的输出的吗?如果是换两继电器就好啦。

楼主:
好像是晶体管输出,能修吗

网友E:
西门子的麻烦点,日系的好办点

网友F:
换输出点不就行了吗?每个都有10-15%的I/O余量吗?

把程序的地址改改就行了

网友G:
拆开后你就知道了  换两个输出继电器就可以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够强,那么答案是能修的。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去修,那么答案就是不能修的。

网友I:
换继电器是可以,s7 400 cpu模块加电是个问题

网友J:
自己换两个继电器继电器就可以了呀!应该很简单的呀

网友K:
自己弄比较麻烦吧啊?   没有弄过

网友L: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可以把坏的继电器拆掉在利用PLC内部空余的继电器代换,在拆之前要准备好工具,如果有吸锡烙铁最好,没有就用注射器的针头做一个,大小要合适,用烙铁加热化锡然后用针头迅速插进继电器的焊脚里,这样继电器的焊脚就会和电路板脱开,注意有的电路板是两层复铜板加热时间要长一点,也不要太长时间以防把零件损坏。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可以把坏的继电器拆掉在利用PLC内部空余的继电器代换,在拆之前要准备好工具,如果有吸锡烙铁最好,没有就用注射器的针头做一个,大小要合适,用烙铁加热化锡然后用针头迅速插进继电器的焊脚里,这样继电器的焊脚就会和电路板脱开,注意有的电路板是两层复铜板加热时间要长一点,也不要太长时间以防把零件损坏。

人才,说得好详细,我还真没拆开看过。。。等弄个坏的来试下。

网友N:
如果是驱动芯片坏了,不好找,继电器和晶体管坏了一般的电子城都有,如果是高速脉冲输出的晶体管不好找

网友O:
用备用点改程序更实在些楼主。。。

网友J:
你学会了以后就可以自己修了,应该问题不大,自己去买几个那样型号的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P:
电脑与PLC连接,读出程序后,改为多余的点,旧可以了,另外也有电缆出售,QQ523860371

网友Q:
PLC 维修比较难 不像变频器 呵呵】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网友R:
产品公司没有售后服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