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受干扰怎么办?

楼主(2009-04-04):
我们厂的计数器是东琦的,计数器计数不准,接近开关亮一下,可计数器记得数值是2或3,接线都已经查过了。线路没问题,请教各位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不知记数器有没有设置的,可以的话设置一下记数速度,另外也可以在信号线上加电容

网友B:
先确定是哪个部分出问题了,  可新用一传感器直接在仪表接线端子上试一下记数值对不对,    如果是你说的干扰的话接近开关不动作的时候记数器的值也会乱跳才是...

还有你计数器设置的参数各方面对不对?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C:
可以在信号线上加电容。

楼主:
如果是加电容要加多大的啊?  谢谢!

网友B:
一般加0.1~0.47UF的/// 我估计你的加了没有用.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