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到电机之间用接触器有什么危害

楼主(2009-04-04):
如题目

网友A:
容易改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阻抗,特别是经过多次吸合氧化后三相阻抗就变的更不一样了,如果在运行中吸合不好会产生电弧,浪涌。损坏变频器的输出模块

网友B:
一般也能用,现场这样用的很多,但危害是有的,如浪涌

网友C:
最好不要

网友D:
如果一带多的话,应该加交流接触器。

一台就不要加了。。

网友D:
向我们用在水泵上的,如果变频器坏了,要打到到工频上应急运行,那就应该加交流接触器。。。。。。

网友E:
分情况,象楼上的情况一般都加,其他不需要切换的情况下,最好别加

网友F:
不用接触最好

网友G:
如需切换的情况下肯定要加的,不需要切换的加了做什么?

说明书上有说不能加,  加了的最好是在启动变频器这前吸合,变频运行中不准切换.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H:
分情况,象楼上的情况一般都加

网友I:
我看见很多机器都这么用的,变频器停止了再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