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EP7 5.4的密码问题

楼主(2009-04-04):
我们单位的电脑每次打开程序块和修改程序时总要输入密码(首次),之后就不用了,当关了电脑再打开之后再打开还要密码,请问各位大哥,密码是如何设置的,如何修改

网友A:
在CPU那里搞一下.....

网友B:
是这样啊,如果要改在step7硬件组态里改,改好了再下载到PLC就可以了,不过还是不改为好,如果电脑用的人多了,不小心改了你的程序下载PLC了都有可能,我遇到过。不要闲这一点麻烦哟。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