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9变频器报型号错误

楼主(2009-04-04):
一台3.7KW变频器炸模块,换模块后报变频调速器型号错误。重新拷贝串口存贮器93C56,拆下电流互感器也不行。还是一上电就报故障,且不能复位。参数全部复位后也不行。怎么办呀?

网友A:
我有大量S9的CPU板需要电话联系13812126331 QQ494095965

楼主:
我这个是CPU板坏了吗

网友B:
你先摸一下CPU烫吗?另外再看一下排线好不好,有需要配件或交流的可以联系我宁波变频器维修www.nbbpqwx.com.cn

楼主:
CPU也不烫,排线我已经换掉了,用电脑里那种排线直接焊上了。

楼主:
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呀,郁闷中。

网友C:
换CPU板试试。

网友A:
我有很多CPU板需要吗?

楼主:
不能确定是CPU板的故障。

网友D(2010-03-03):
我现在也遇到了楼主一样的难题,报:东芝S9变频器报型号错误。楼主你怎么解决的。QQ:958447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