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科姆龙KV-2000 132KW 变频器运行报OL

楼主(2009-04-04):
  我单位有一台kv-2000 132KW变频器一托二(plc控制,1号电机到达50赫兹后甩开起2号电机),现状故障是一上电运行就报OL。

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是否有霍尔有关还是有取样电路有关?

网友A:
没明白你的工艺,小心出大事(炸机)

网友A:
有空研究一下Q:603037506 13814241343

网友B:
75KW以上工-变频切换,不是那么简单可以作到的..

网友C:
把F09调小一点  看看

楼主:
不带负载起动

网友D:
上电就报警的话 请检查驱动板和IGBT模块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