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正反转速不一样?

楼主(2009-04-04):
松下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模式,输入的是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正转时设定的是100r/min,led上显示的转速跟理论上转速相同,可是碰到限位开关后,反转时候无缘无故转速变成了80多r/min,可是脉冲没有变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伺服电机后面有一个减速机,减速机带动的是滚珠丝杠,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解释不了,反转的时候转速就降低了了,而且一直持续直至正传后,速度又变成100r/min了,请问下是什么问题呢,多谢!

楼主:
迷茫,刘师傅遇到过吗

网友A:
是否是负荷重,还是反转数据在伺服控制器设置错误。正传负荷与反转负荷不一样

楼主:
负载都一样啊,都是一个滚珠丝杠

网友B:
水平运动还是垂直运动? 有没有正方向速度限制?

楼主:
水平运动,没有正反向速度限制啊

楼主:
已经检查过了,不是负载过重的原因,我把电机空载后,仍然是这样,一反转,电机速度就由100转/min 变成了80r/min ,正传后又恢复到了100r/min,不知道什么原因呢,电机因该没坏啊

网友C:
是单个伺服来回运动还是说这个伺服只是伺服系统中的一部分,如果是的话,是不是里面有什么算法?

网友C:
比如,在数控机床中,快速进给模式可以选择是否采用插补模式,如果采用插补模式那可能会导致你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单个伺服来回运动还是说这个伺服只是伺服系统中的一部分,如果是的话,是不是里面有什么算法?

是单个伺服电机啊,做循环往复运动,方向由滚珠丝杠上面的限位开关控制

网友D:
还是查查你设置的反向速度吧。

网友B:
找代理商,要求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代理商,要求退货!

排除电机故障的可能性,因为电机不可能坏了,还有其他原因可能造成吗,我的电机发热比较严重,电机与减速机连接的地方可能不同轴,有没有可能造成正反转速不同的故障发生呢

网友E:
按照波恩的说法,难道是伺服的问题吗?

楼主:
排除伺服问题,还有可能是其他问题了吗

网友B:
前面的提法未必确认伺服有问题,但这时一个很好的退货理由啊!

既然楼主是用脉冲模式,也就是位置模式,建议楼主做两个实验:

1.正向和反向都走定长,看看是否都能到位?

2.正向和反向都以固定脉冲频率工作,监测伺服的实际运行电流,看看是否一致,有没有超出额定值?

另外,如果正反向的脉冲指令频率一致,而实际运行速度不同,则位置偏差就会不断扩大,内环指令很容易达到较高水平饱和,电机发热也就很正常了,还是先调整一下连接的同心度。

网友F:
个人建议,看一下反向的时候,方向信号是不是稳定。有的控制器输出信号是OC门,在高阻态时比较容易被干扰。.

楼主:
多谢波恩和刘师傅,我去试一下

网友G:
有可能你的上位机控制使用高速,低速,当碰到限位开关后上位机会使用低速来运行,但是你可能使用同一条指令的反向信号来控制走位,所以看上去好像所发的频率一样。事实上并不一样。

网友H:
你可以检查一下滚珠丝杠有无异常!!

网友I:
查看一下指令,也许是指令输入的问题!

楼主:
解决了,是发脉冲所用的8253有问题,现在脉冲稳定之后,电机正反转速已经基本相同了

网友B:
还在用8253!

网友J:
速度是由位置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在用8253!

是啊 ,8253咋的了啊?

网友K:
伺服电机只要能接收到脉冲信号..能动..基本上把自身故障就排除了...

一般都是机构或者连线出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L(2010-07-23):
我用的台达AB伺服,今天也遇到一样的情况了,而且转速也不稳定,正在想解决的办法呢,明天还要去试,哪位师傅遇到过同样问题呀

网友M:
检查你发脉冲的上位机是否有问题,可通过换其它伺服来验证,如果上位没问题,那你所谓正反转转速不一样是从哪里看出来的?是单电机呢还是从电机前段的减速箱发现的?其实你只要正反转的时候在驱动器中监视一下电机的转速就可以了,如果监视的结果确实不一样,那上位机又没问题,就是你伺服设置的问题了。如果电机的正反转一样,那问题可能出在电机前端的其它执行机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