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在位置控制模式输入脉冲没反应,怎么回事

楼主(2009-04-04):
我用的脉冲是方波,不管频率如何调整就是没反应,而用手动模拟脉冲却有反应,我倒!难道方波不行吗?

网友A(2016-07-20):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方波的信号需要把PN200.0设置成2。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700号D2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