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发现PLC的电源问题

楼主(2009-04-04):
FX1S30MT-001应该是使用220V交流电源供电的。但是我发现用24伏直流电反供PLC的22伏输出端子,PLC也可以正常使用。即24伏正极接+24v,负极接com。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A:
没什么看法!!我以前用过,那是因为220V输入端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通电,且出错指示灯老闪。于是我也用和你一样的方法给PLC供电,现在一直工作正常。

网友B:
220V的只是提供电源。因为里面要变成24V的电源供电,所以你接直流24伏。也有用的

网友C:
不错,又长见识了!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长期使用啊!

网友D:
学习了
有机会试试

网友E:
没发现,那下次电源坏了可以这样试试了.

网友F:
路过了,学习了,下次也试试看

网友G:
    这样也是可以长期正常工作的。在这种情况下,PLC的开关电源部分不工作,由DC24V的输出端口倒灌接入DC24V电源,由PLC电源板上DC5V的稳压电路把这个DC24V降压成5V的电压提供给CPU板等电路,而24V电压就是直接供给PLC的IO电路。

网友H:
正好又一个坏的,明天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B:
220V的只是提供电源。因为里面要变成24V的电源供电,所以你接直流24伏。也有用的

网友J:
不错 长见识啦 下次试试

网友K:
有些时候是你系统中存大多个开关电源,可能弄混了。

网友L:
输出的24V电源和内部供电的电源是连通的

网友M:
碰到同样问题;我试看能行不;不知道这样用又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