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西门子MM420变频器的简单使用

楼主(2009-04-04):
实在没办法才发这个帖子 对变频器一点不懂 请教各位达人了

在一套锅炉设备上使用了链动装置 用了一台MM420的变频器

用开关接入了5号和8号端子 目的是为了接通5号和8号端子后能够运行电机

最小频率5HZ 最大频率50HZ

我想设置后只要接通5号和8号端子电机就能以25HZ的频率运行 该如何设置参数 仅用面板控制

还有就是图纸是别人出了 我也不懂5号和8号端子接通的方法正确与否

请教各位了

网友A:
P700 命令源 设为 2  端子控制

P701 数字输入1功能设定为 17  固定频率设定值(二进制编码+ON命令)

P1001 固定频率1 设为 25Hz

楼主:
我手上的说明书显示 快速设置中没有P701 是不是要把 P0003设置为2或者3?

还有请问 快速调试和正式使用有什么关系么?

网友A:
快速调试用来设置电机参数,P0003是访问级别,设为3可访问大部分参数

楼主:
哦 谢谢您 我明天去现场试了再看吧 再次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