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调试遇到问题求高手帮助

楼主(2009-04-04):
               伺服系统调试一切正常,包括驱动器JOG调试及控制卡脉冲控制。完成包括软件编制等所有调试后,按实际使用环境布置正式电缆,就在原来调试电缆中间断开焊接了转接插头,发现电机不能正常运转。现象是电机开始好像能动点距离,后面就不动了 ,电缆有点发热。我们已经反复检查,没有找到原因。后来干脆将控制卡脱开,只用驱动器JOG功能调试,电机运转情况依然不正常,现象同前。伺服驱动器能正常进入伺服状态,也没报错。

            请各位高手广开言路,哪怕给我点提示也好,不胜感激。

网友A:
电机的反馈电缆或驱动到电机之间的动力电缆改过吗?确认线序正确吗?

楼主:
      均动过,全部电缆中间加转接航空插头,相序打过,没发现问题。编码器没有仔细检查过,但驱动器没报编码器接线错误。

即便没报编码器接线错,且驱动器能进入伺服状态,还有可能存在编码器连线错误?

网友A:
如果动力电缆测过相序,编码器线出问题的可能性就更大了,至于编码器线序接错是否会报错,伺服能否使能,这要看编码器的具体类型。

“现象是电机开始好像能动点距离,后面就不动了”———从这个现象看,应该是伺服的驱动相序有问题。还是再仔细查查编码器线序吧。

楼主:
       谢谢,由于我的调试对在用设备进行的改造,调试受很多限制,我再找机会查查。

楼主:
               另外,如果编码器线序有问题,会是驱动器损坏吗?

网友A:
一般不会损坏。

楼主:
     我又找机会对线路仔细查找了一次,电机主回路及编码器线路都没问题,我现在陷入了绝望之中,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虽然我怀疑驱动器出现了问题(电机不能正常运转,但驱动器不报错),但是为什么两台驱动器都会出问题呢?也就是说,没有找到驱动器出问题的原因。 即便假设驱动器现在有了问题,修好后还有可能再出问题呀 ,因为我没有查找到原因。而且要送修驱动器还挺麻烦,要发到外地。

     现在请问高手们一个问题,如果电机主回路级编码器的线缆长度超过规定长度,会有什么后果,会致使驱动器损坏而且还不报错?

网友B:
可以肯定的是你连接长度太过了...信号衰弱..我们配给客户的伺服连线一般不超过十米...而且不能让客户自己中间断开自己接..要用整线..好做屏蔽...

网友C:
换根电缆,短距离,全部复原后从最简单的电路试试

楼主:
                  我的伺服为三洋PY0A150A驱动器,电机也是Sanyo P60B18550RCS00 ,带刹车,增量编码器。我的电机是原来的系统的,没换。我是对老系统进行改造。

主要是改控制、驱动器及上位机等。原来的老系统还勉强能工作,老系统的电缆长度和新系统基本相同,老系统驱动器型号为PZ0A150A。难道新系统驱动能力不如老驱动器?

             “    换根电缆,短距离,全部复原后从最简单的电路试试 ”---------- 我已经重新作了一套短线,还是不行。我的意思是驱动器真的因为线长了而已经损坏?

要是真那样的话,我的就没法满足应用要求了 , 电缆的距离是由现场条件决定了的。而且老系统都能正常工作。 烦啦,望经验丰富的高手指点呀!

网友A:
如果JOG没问题,那就不是驱动器的事。

应该没那么容易坏掉,建议找供应商帮忙!

楼主:
“ 如果JOG没问题,那就不是驱动器的事。 “

     现在JOG就是不正常,最开始调试时是正常的。

网友D:
如果动力线及码盘线连接是正确且是可靠的,有可能是码盘线过长。在码盘线的5V电源两端(驱动器端及电机端)并一对0.5-0.75mm的绞线试一试,这样可补偿因码盘线过长导致5V电源压降过大的问题。

网友B:
JOG都不正常了?

"缆中间断开焊接了转接插头,发现电机不能正常运转。现象是电机开始好像能动点距离,后面就不动了 ,电缆有点发热"

你的意思是说有短路?把驱动器里面烧了?那有可能...

你用标配的短线都不行的话驱动器就肯定有问题了....

楼主:
      我现在也怀疑驱动器有问题,但最初是好的,现在一个是解决驱动器问题,另一个是查找引起问题的 原因,目前,经多方查找,未发现接线方面有明显的错误。

线缆长度超标是肯定的,而且也是受现场条件决定的。并且我的老系统的电缆长度也是这么长,还能正常工作。

    由于找不到其它原因,我只能认为是编码器电缆太长,哪位高手能从原理上讲讲如果驱动器编码器线太长的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 会否对驱动器产生损坏?

楼主:
          希望能得到高手们特别是斑竹们的指教呀? 不胜感激!

网友E:
驱动器有可能烧坏了,由于短路;

线缆再好好查查~~尽量要短点,屏蔽做好

看看插头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没有查到线路有短路的问题呀?我再查查,仍然希望高手们多提宝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