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与电压的关系

楼主(2009-04-04):
急,普通变频器在30HZ时的输出电压能调到380V吗或者最高是多少。

网友A:
一般的是调不到的呀!一般应该在三百六七十吧

网友B:
如果变频的转矩提升等于零,在30Hz时的电压为228V(380*30 /50),即使考虑到转矩提升,电压最多也只能提到28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