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sement8800双头涡街奇怪故障

楼主(2009-04-04):
我用的Rosement8800双头涡街(一套相当于2台)最近出现奇怪现象,一台波动大,另一台波动很小,换一套新的还是一样,检查不出什么原因?要说振动影响,为什么两台不一样?

网友A:
楼主最好能把工况条件描述的详细些,要不然不好分析原因啊。现场情况比较复杂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B:
楼主最好能把工况条件、现场情况描述的详细些,要不然不好分析原因啊。你测量什么介质呀?双头涡街是建议用来测量过两种介质的时候用的,用来测同种介质,两台情况不一样,你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流量太小了,涡街很难克服的就是小流量的检测精度,Rosemen的探头也不是每个灵敏度一样,你能把你出现的现象描述得清楚一点,我们可以给点意见,大家沟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