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变频器容量是否可以提高变频器的响应速度?

楼主(2009-04-05):
对于普通天车改成变频控制后,普遍反映的是天车的反映速度变慢,一般来说缩短加速时间可以加快响应速度,使启动变快,但是过短的加速时间会造成过流等故障,或者变频器会根据实际启动电流情况调整加速时间,如果增大变频器容量,不至于过流,这样旧可以加快响应,不知道说法正不正确?

网友A:
增大变频器容量是可以减小启动时间,使变频器在启动时不致以过电流,但那样会增加很高的成本啊,是不是可以考虑专用起重的变频器呢

楼主:
请介绍几款专用起重变频器?

有什么具体特点?

网友B:
变频器采用矢量控制模式,启动的时候都会有个预励磁时间,所以启动会有0.5s左右的延时

网友C:
        对变频器加速过程中产生的过电流,一般是通过暂缓加速来限制电流的增长的,显然动态响应变慢。变频器容量可略大于所驱动的电动机容量,但依靠增加变频器容量来减小过电流、从而达到加快响应速度的做法不可取。

        行车电机一般是满载起动,还经常需要快速制动,对安全方面要求也较高(如要防溜钩),这在确定电动机容量时就应加以考虑。如果生产实际对系统响应速度有要求,如楼上所述,建议选用起重专用变频器。

网友D:
起重专用变频器是什么

网友E:
安川的变频用在起重上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