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9-04-05):
请教各位工控朋友:我想问一下现有不同品牌的PLC与变频器之间能互相通信吗??我现在有一台三菱FX2N  PLC  能与富士或西门子的变频器进行通信吗??谢谢

网友A:
一般PLC支持自由通讯协议那就没问题,PLC根据变频器通讯协议来编程

网友B:
不同品牌的PLC与变频器之间能互相通信,自由通讯协议就行了。如果三菱FX2N PLC 与富士或西门子的变频器进行通信的话是可以通讯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我下次去试一下

网友C:
要根据变频器的协议编写程序了

网友D:
可以的 但是得编程了

技术交流QQ:251219881

网友E:
能不能通讯,完全看你的产品及其所具有的功能和接口,技术交流:435757746

网友F(2009-12-26):
可以的,PLC根据变频器通讯协议来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