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改造有多大节电空间

楼主(2009-04-05):
请问普通风机电机132KW 额定电流247A实际运行中170A左右功率因数按0.85计算 如果改成变频控制将频率定在40左右能有多大节电空间?

网友A:
大约可节电30%。

网友B:
这和负载与轻载的比例有关系

网友C:
同意一楼的,大概30%。但实际工况下要小些

网友D:
楼主是那里的啊,有机会我们可以合作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