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视频教程 PLC学习难点

楼主(2009-04-05):
学习三菱PLC的视频教程地址 http://shop57743933.taobao.com/

PLC的控制方式属于存储程序控制,其控制功能是通过存放在存储器内的程序来实现的,若要对控制功能作必要修改,只需改变控制程序即可,这就实现了控制的软件化。可编程控制器的优点在于"可"字,从软件来讲,其控制程序可编辑、可修改;从硬件上讲,其外部设备配置可变。构建一个PLC控制系统的重心就在于控制程序的编制,但外部设备的选用也将对程序的编制产生影响。因此在进行程序设计时应结合实际需要,硬、软件综合考虑。本文就硬、软两方面,选取梯形图为编程语言,以松下电工FPO-C32型PLC为例,对PLC使用过程中易出现的几个问题及解决方法进行了分析。
一、外部输入设备的选用与PLC输入继电器的使用
1. 外部输入信号的采集
PLC的外部设备主要是指控制系统中的输入输出设备,其中输人设备是对系统发出各种控制信号的主令电器,在编写控制程序时必须注意外部输入设备使用的是常开还是常闭触点,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程序编制。否则易出现控制错误。
在PLC内部存储器中有专用于输入状态存储的输入继电器区,各输入设备(开关、按钮、行程开关或传感器信号)的状态经由输入接口电路存储在该区域内,每个输入继电器可存储一个输入设备状态。PLC中使用的"继电器"并非实体继电器,而是"软继电器",可提供无数个常开、常闭触点用于编程。每个"软继电器"仅对应PLC存储单元中的一位(bit),该位状态为"1",表示该"软继电器线圈"通电,则程序中所有该继电器的触点都动作。输入继电器作为PLC接收外部主令信号的器件,通过接线与外部输入设备相联系,其"线圈"状态只能由外部输入信号驱动。输入信号的采集工作示意图如图1。
输入继电器线圈其状态取决于外部设备状态

图1 PLC输入信号采集示意图
图1中,输入设备选用的是按钮SB0的常闭触点,输入继电器X0的线圈状态取决于SB0的状态。该按钮未按下时,输入继电器X0线圈状态为"1"通电状态,程序中所有X0触点均动作,即常开触点接通,常闭触点断开;若按下该按钮,则输入继电器X0线圈状态为"0"断电状态,程序中所有X0触点均恢复常态。如果输入继电器连接的输入设备是按钮SB0的常开触点,则情况恰好相反:在该按钮未按下时,输入继电器X0线圈状态为"0"断电状态,程序中所有X0触点均不动作;若按下该按钮,输入继电器X0线圈状态为"1"通电状态,程序中所有X0触点均动作。
2. 停车按钮使用常闭型
由于PLC在运行程序判别触点通断状态时,只取决于其内存中输入继电器线圈的状态,并不直接识别外部设备,因此编程时,外部设备的选用与程序中的触点类型密切相关。这是一个在对照电气控制原理图进行PLC编程时易出现的问题。最典型的例子是基本控制--"起保停控制"中的停车控制。

图2 "起保停控制"电气原理图
图2为"起保停控制"电气原理图,在该系统中,按钮SB0用于停车控制,因此使用其常闭触点串联于控制线路。SBl为起动按钮,使用其常开触点。若使用相同的设备(即停车SB0用常闭触点,起动SBl用常开触点),利用PLC进行该控制,则需编程梯形图程序(图3):

图3 "起保停控制"梯形图程序(停车按钮使用常闭触点)
I/O分配:SB0--X0,SBl--Xl,输出Y0
该梯形图中停车信号X0使用的是常开触点串联在控制线路中,这是因为外部停车设备选取按钮常闭触点所致,不操作该按钮,则输出Y0正常接通,若按下该按钮,输出Y0断电。
3. 停车按钮使用常开型
若希望编制出符合我们平时阅读习惯的梯形图程序(图4),则在选用外部停车设备时需使用按钮SB0的常开触点与X0相连。

图4 "起保停控制"梯形图程序(停车按钮使用常开触点)
I/O分配:SB0--X0,SBl--Xl,输出Y0
图3、4梯形图完成相同的控制功能,程序中停车信号X0使用的触点类型却不相同,其原因就是连接在输入继电器X0上的外部停车按钮触点类型选用不同。图4所示梯形图程序更加符合我们的阅读习惯,也更易分析其逻辑控制功能,因此在PLC构成控制系统中,外部开关、按钮无论用于起动还是停车,一般都选用常开型,这是一个在使用PLC时需要格外注意的问题。
二、PLC的"串行"运行方式与控制程序的编制
PLC与继电接触器控制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工作方式不同。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是按"并行"方式工作的,也就是说是按同时执行的方式工作的,只要形成电流通路,就可能有几个电器同时动作。而PLC是以"串行"方式工作的,PLC在循环执行程序时,是按照语句的书写顺序自上而下进行逻辑运算,而前面逻辑运算的结果会影响后面语句的逻辑运算结果。因此梯形图编程时,各语句的位置也会对控制功能产生关键影响。例如:

图5 程序1
程序1调试结果:X0接通3次,Y3接通,X0再接通1次,Y3断开。

图6 程序2
程序2程序调试结果.X0接通3次,Y3接通瞬间即断开。
上面两个程序中,输出Y3、计数器CTl02及内部通用继电器R0前面的逻辑条件均相同,仅仅是计数器CTl02所在语句位置发生了变化,而两段程序的运行结果就截然不同。这是因为CTl02对输出Y3的影响方式发生了变化。执行第一段程序时,将首先判断输出Y3的状态,再判断CTl02的状态,CTl02的状态变化只能在下一个扫描周期对Y3产生影响;而执行第二段程序时,将首先判断CTl02的状态,再判断输出Y3的状态,CTl02的状态变化将在该扫描周期直接影响Y3的状态。
从以上讨论可以得出,由于PLC采用"串行"工作方式,所以即使是同一元件,在梯形图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其工作状态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在利用梯形图进行控制程序编制时,应对控制任务进行充分分析,合理安排各编程元件的位置,才能够更为准确地实现控制。
三、PLC的编程元件
PLC的各种功能主要是通过运行控制程序来实现。编制程序时,需要合理使用PLC提供的编程元件(即软元件)。FPO型PLC中常用的编程元件有两种:位元件(bit)和字元件(word)。位元件实际上是PLC内存区域所提供的一个二进制位单元,又被称为软继电器,主要用作基本顺序指令的编程元件,如输入继电器Xn、输出继电器Yn、内部通用继电器Rn、定时(计数)器等,其参与控制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对应触点的通断状态改变影响逻辑运算结果即输出。
字元件则为PLC内存区域内的一个字单元(16bit),主要用作功能指令和高级指令的编程元件,通常用以存放数据,如数据寄存器DTn,定时(计数)器的设定值SVn、经过值EVn等。字元件没有触点,通常以整体内容参与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内存中的输入(X)区、输出(Y)区和内部通用(R)区,该区中的每个bit均可用作位元件,而且每16bit可构成一个字元件,如WRIO即是由16个位元件R100~R10F构成的字元件,该字元件中的内容一旦发生变化,这16个位的状态也随之发生改变。如:

图7 编程元件示例程序
图7所示程序中,WR0即为字元件,是左移位指令SR的编程元件,而Y0为输出软继电器的线圈,X0、X1、X2、X3则为输人软继电器的触点,其中第4步的R4触点为位元件R4的常开触点,而位元件R4又是字元件WR0中的一位,因此其状态受限于WR0的移位结果。
四、顺序控制多步同输出的编程方法
顺序控制是生产现场常见的一类控制任务,步进指令是PLC指令库中专用于顺序控制的。步进指令编程时,根据工艺流程将程序划分为一个个独立的程序段,执行时,CPU严格按梯形图编程顺序,只有执行完前一段程序后才能激活下一段程序,并在下一段程序执行之前,将前面程序段复位。并且在语法上要求各程序段所使用的输出不允许重复。这在解决顺序控制任务中有多步同输出的情况时,就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借助于内部通用继电器可方便解决这一难题。如某一顺序控制任务如以下流程图(图8)所示。

图8 某机械手动作流程图
从机械手动作流程图可以看出,这个控制任务每个循环的工作可以划分为八步,其中第1步与第5步动作相同,均为上升;第3步和第7步动作相同,均为下降。在利用步进指令进行编程时,这两个工步所对应的程序段的输出不能直接设置为Y3、Y4,同一个输出使用两次则会出现

网友A(2009-06-08):
挺好,怎么看不到图形啊。

网友B(2009-08-18):
我想跟各位高手学习三菱PLC,请问那位前辈有这方面的视频资料?

网友C:
这个的程序我有的 啊 !我已经考过这个

网友D:
我想要一份电子版的详细资料

网友E(2009-10-01):
学习三菱PLC,在网上可以学习吗?

网友F:
你好:我有一PLC流程:先在触摸屏上设定目标点,例如5M,然后开动小车,这时应该在触摸屏上不断显示小车的实际位置1米一直到5米,这时小车车应该立即停止。可是现在的故障是:设置目标点5米,然后开动小车,在屏幕上有小车行走的读数,但是这个读数却超出实际位置的数倍,且显示的数到5米时小车还是往前走,没有自动停止,编码器是新的与计数模块间的连线完好,不知什么原因。请您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G:
我想问问笔记本电脑与三菱plc通讯线从哪里可以买到、大约多少钱?

网友H(2009-11-04):
您好,楼上的朋友,需要的是编程电缆。请访问此网址。http://gongkong.taobao.com,三菱PLC,欧姆龙PLC,西门子PLC等视频教程,等更多工控视频,工控资料。

网友I:
 楼主及各位大侠,你能帮我找一个自动化系统工程师吗,要求是熟练掌握三菱PLC FX系列编程,工作地点在北京.待遇优厚.谢谢了

网友J(2009-12-27):
不错,可以 弄些图片什么的就更完美了

网友K(2013-09-01):
三菱PLC教程大全+程序例子大全1250 套+触摸屏+变频器+伺服+高清教程

+高速下载!

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107.ytqJng&id=21925383076

最全最完整的三菱PLC、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等全套视频教程、软件、<此处内容被屏蔽>等,是专门针对初学者和提高者的专用教程。

     让你从入门到提高 、由易到难系统地学习三菱工控,无论你是初学者还是高手,这个资料都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你会扔掉你以前的书并且不用再买书了。

最全的三菱学习套餐:

一、三菱全套视频教程11G

二、三菱PLC通信视频教程1.24G

三、三菱触摸屏视频教程1.5G

四、三菱步进和伺服电机视频教程2.7G

五、三菱特殊模块视频教程1.23G

六、三菱定位模块视频教程0.7G

七、三菱变频器视频教程1.08G

八、三菱PLC视频教程32讲

九、三菱PLC基础与提高学习视频教程(88讲)

十、三菱学习资料大全

十一、PLC程序实例1250多套,部分带注释,部分带图纸,

十二、三菱编程软件GXDeveloper8.86(支持xp win7 32/64位系统)

 十三、三菱PLC仿真软件GX Simulator6-C

 十四、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

十五、三菱PLC动画仿真软件

十六、三菱PLC<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大全

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112.ytqJng&id=21925383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