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总线怎么共用两种变频器啊?

楼主(2009-04-05):
最近高架仓库的丹佛斯VLT5000变频器坏了,换FC300后不能控制。PLC使用的是S7-300 profibus总线,请问需要进行怎么样的详细设置才能在一条线上同时使用VLT5000和FC300两种变频器控制电机啊?小弟这里拜谢了!

网友A:
原理来说只要2变频器都支持 profibus总线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B:
即使换的变频器支持Profibus总线,那也要修改程序,不同品牌的变频器的控制字不一样

网友B:
或者不用总线控制,直接用模拟量

网友C:
不是说这两种变频器通讯协议一模一样

变频器通讯参数调了没有。

我们公司用丹佛斯VLT5000变频器和2800的也用通讯控制。控制系统是单片机

计划以后改PLC

楼主:
已解决。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将850-856端口设置为总线控制方式就行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D:
还要修改DP地址,改成原来变频器的地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要修改DP地址,改成原来变频器的地址

网友F:
我司的Profibus总线电缆,Profibus总线连接器优惠出售,友诚明雅----QQ:1048811647,欢迎大家来踩踩 !

网友G:
同一种通讯协议就可以,具体通讯程序就要看不同的变频器所要求的参数手册

网友H:
关键是两种变频器都要支持PROFIBUS通讯,程序可以使用者修改。

网友I:
2个变频器的GSD文件肯定不一样的吗~!

先在PLC组态里边把变频器添加进去,然后设置参数,就OK了~

网友J(2009-06-04):
有丹佛斯VLT5000系列的Profibus-DP通讯卡吗,QQ:43204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