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GX-developer-8.34编程软件怎么样应用?

楼主(2009-04-05):
各位前辈,我刚刚开始学三菱PLC,下了个GX-developer-8.34版的编程软件不知道怎么编写程序,刚装好打开软件不能创建新工程,不知哪位高手能指点迷津,有这个软件的相关资料能否带带我这个刚入门的学徒,我先在此拜谢!

网友A:
估计你在安装时把只用于监控的打勾了

楼主:
我没勾掉也装过的,但是还是不行,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会不会和你的系统冲突呢?你试试删除软件记得把原来的安装目录也删除,再安装试试

再不行就到其他电脑安装看看先排除软件的问题

网友B:
那就试试8.31的

可以看看软件手册

网友C:
是用不了的。我用的是7.0的,8.0以上的用不了啊

网友D:
有可能的,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我也是安装的8.34的,也不能用,但我又把8以上的一个英语版的也安装上去,一下子两个都能用了,我也不能解释,要不你也试试同时安装两个版本在电脑里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试试看能不能用。

楼主:
我试过6楼的方法还是一样的,请问4楼的8.31在哪里下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在安装时把只用于监控的打勾了

我就是给勾了,结果故弄了半天没找出原因

楼主:
谢谢5楼的建议,我刚下载了一个7.0 的装上后能用了,我正在学习中,以后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但是8.34的为什么不能用我还是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F:
8.52更好用,支持鼠标滚轮

网友G:
我在我机子上安装了一个8·34的不能用在别人机子上也不能用···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7·0的也不能用···这是什么原因呢?请问是在那儿下载的呢?

       现在就是只有试试看即安中文版也安英文版勒,希望可以成功···在此祈祷一下。

网友H:
用8.5了,按下面网址去下载http://www.ymmfa.com/

网友I(2011-03-19):
我这里有GX-Developer7.08 包括模拟软件哦

谁需要可以找我QQ451403250

网友J:
在安装软件的时候,中间跳出的所有需要勾选的选项都不能选择,我现在用的8.34的很好啊,就是有一点鼠标不能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