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万用表会烧掉

楼主(2009-04-06):
在检查办公室电路中居然烧掉了两台万用表,我想问一下各位在什么样的测量情况下会烧掉万用表呢?

网友A:
表笔插错口,是在测量电流的模式下。

网友B:
档位选错了,要养成万用表不用时,置于交流电压最高档的习惯,以防误测电压烧表。

网友C:
过流,过压.

网友D:
打错档位。一般来说,多数是烧电阻档和电流档。因为这些档位内阻比较低。

网友E:
万用表不会用吗?正确的档位,正确插表笔是不会烧表的,

网友D:
这个人很明显,一看就知道是新手。

不过,我也看到过有老猫烧须的时候。一位搞了十多年电子的人,经常使用万能表,也一样会犯这个错误。

网友F:
首先仔细阅读万用表使用说明书,然后按操作规程走,就OK了

网友G: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湿鞋的道理啊

网友H:
^_^选错档位最易烧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选错档位最易烧表

网友J:
二楼说的很对,测量何种电量头脑要有数,拨对档位插对孔再伸表笔!

网友K:
买好一点的的万用表就没问题啦,比如FUCK的的万用表你怎么用,基本上都没问题啦

网友L:
你的表不好也会烧掉的,像我用的胜利的表,有时不小心的放在欧姆档,插在220v的市电上照样没有事情。但是还是要注意测量的时候预计电压或电流选择适应的档位还是很重要的。表笔也不要乱插。

网友M:
用电阻档测量电压最容易烧坏电表

网友N:
选错档,万用表笔乱放,操作不当,都会导致万用表烧坏。

网友O:
选错档位,特别是电阻和电流档时去测工频电压。

网友P:
呵呵不知道楼上的烧掉是什么样的状况啊?

怎么个烧毁不能用还是仅仅电源/保险丝/其中某一个模块烧掉,其他还是能用?

网友Q:
表笔插错口,是在测量电流的模式下。

^_^选错档位最易烧表

网友R:
养成好习惯,测量前再看一眼。

网友S:
一般都是误在电阻档测电压容易烧表,不过现在性能好一点的表都有自动保护的不太容易烧坏的

养成好习惯就会少出事故

网友T:
用电阻档测量电压最容易烧坏电表 ,
选错档位最易烧表

网友U:
靠,当你糊涂的时候就会烧掉

网友V(2009-05-07):
档位打错了,不用的时候应把档位打到交流电最高值

网友W:
13楼说的很对,胜利的表不错,我也在用,

网友X:
表笔插错口,是在测量电流的模式下  测电流需要小心些

网友E:
错档位最易烧表

网友Y:
引用 网友E:
错档位最易烧表

错档位最易烧表

网友Z:
要么表笔插错,要么档位选错,没别的原因的!!

网友AA:
电阻档不会烧表,电流档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