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操作屏无显示

楼主(2009-04-06):
我有一台VFD-M系列的台达变频器,操作屏无显示。量输入端都有电压输入的,但没输出,不知是何原因?望高手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A:
坏了呗,送医院就行了

网友B:
1.检查电源。

2.是否屏内故障..

网友C:
操作屏无显示,还有什么搞的..模块是不是好的....开关电源是不是好的.还是你的面板不好,都有可能...QQ95516368

楼主:
送医院了,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D:
检查开关电源,实在不行   送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