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过流问题 难以解释

楼主(2009-04-06):
想请教一下, 变频电机在 工频(直接接400V)低频(低速爬行)都没有问题,电流表现正常,但只要一升速(频率变化)就过流 可有高手解释一下?!

主要是那几个方面有影响,会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A:
菜单中加速时间设置得太短!

网友B:
加减速时间加长一些试下,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C:
最近我们对风机电机(20年老电机,原来运转正常)作变频改造,出现类似情况,是线圈绝缘损坏了.

因开始怀疑变频器,后来恢复工频后烧了绕组并跳闸.

网友D:
将加速时间调长一点试试.还有你是不是将变频器电流调的太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将加速时间调长一点试试.还有你是不是将变频器电流调的太小了.

斜坡上升时间弄大一点试试。

网友F:
一。加速时太快   二 加速时间设定的太短

网友G:
转矩补偿设定参数检查一下!

网友H:
用兆欧表测一下绝缘值,用万用表测一下直流电阻;变频器参数是否正确设定,电机额定电流,电压、加速时间是否太短、过流欠压保护值是否正确设定

网友I:
回复内容:老设备改造时,本来设备电机绕组已经老化,加上变频器输出可以使绕组加速升温,所以老设备改造时要注意电机的热保护
对:翁 关于

最近我们对风机电机(20年老电机,原来运转正常)作变频改造,出现类似情况,是线圈绝缘损坏了.

因开始怀疑变频器,后来恢复工频后烧了绕组并跳闸.

内容的回复:

楼主:
我也怀疑是绕组绝缘不好了,再故障之前实际上联轴器轴承松动造成变频器过流跳,后联轴器修好后,就出现上述故障只能低速爬行,升速就过流。可能因为生速意味着升频,绝缘不好就在升压的过程中,电流就会过流,好像也只能这样解释,不然直接380v 为什么没问题呢?

楼主:
想上述有人说,加速时间的问题 我想没有问题,你若是调试电机 是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在平常运行的时候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于用兆欧表测一下绝缘值,用万用表测一下直流电阻;变频器参数是否正确设定,电机额定电流,电压、加速时间是否太短、过流欠压保护值是否正确设定

这个都做过的,在开始的时候曾经检测到一次对地电机短路,但后边再也没有检测到,可能是绝缘层在破损很小,只有特殊情况下才能检测到

网友J:
要不换台电机试一下,或者把电子过流调大.

网友K:
转矩补偿设的太大,降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