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200w,400w两种规格,欧姆龙,松下以及台达的交流伺服,那个的性价比高点?

楼主(2009-04-06):
就200w,400w两种规格,欧姆龙,松下以及台达的交流伺服,那个的性价比高点?

网友A:
建议用台达,优先推荐A2系列。

网友B:
能增加我们东元伺服做选项么..保证性价比较高...但单论性能台达的确实不错...

网友C:
很简单的道理,哪个占有率高,哪个性价比就高

网友D:
价格相差无几,性能有目共睹。

不过老兄愿为民族发展尽力的话,希望你用国产的,台湾的也行吧

网友E:
松下最近涨价了,欧姆龙别人的东西自己的牌,台达没接触半国产不敢妄言,个人就电机的扩展能力而言选松下吧。

网友F:
OMROM 3G3JV-A4000的应该不是别人的吧。

3G3MV;3G3MZ;的就听说过,有点疑问。我一直在用OMRON的3G3JV

网友G:
OMROM很多是安川生产的

我觉得安川不错!~

网友H(2009-05-21):
恩。A2的功能、反馈分辨率指标很高。

网友A:
刚了解过, 台达A2在不接入交流动力输入的条件下,可以共直流母线使用,就是连接方式不过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