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启动故障-求解

楼主(2009-04-06):
电动机是22KW 额定电流43 采用Y-△启动 无载电压400 空载电压330 Y启动时电流70(最低降到60)时间继电器转到△电流110基本不降几秒后空气开关断开(空气开关60)。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问题。

同时另1台15KW的电动机也偶尔出现此问题。

网友A:
电流高达110A,当然跳闸。不调闸就烧电机。

你连标点符号都不打,有些地方都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楼主:
SOY忘了打标点了。

你说电流高达110就跳,另一台15KW的△的时候也达到100啊,过几秒才降到10几的,而且空气开关是比这小的多啊。

现在供电局的说是空气开关小的问题导致跳铡, 卖配电箱的说是线路老化的问题导致电压不稳定。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无载电压400 空载电压330 ,是不是什么意思?

难道一台22KW的电机能把电压拉到这么低?

网友B:
你用的空气开关是什么牌子,我知道空气开关有分C型和D型的。如果是国产的话,建议换个进口或好一点的牌子试试。C型的空开是照明线路配线用的。D型是动力线路配线的。

楼主:
回3楼:确实是把电压拉了这么多 所以感觉不正常(这2台电动机是单独放的线,吕线架的线路过来,到配电柜上方是铜线接入配电柜,线径是肯定够了)

回4楼:空气开关都是用的一家的,其他的没有问题,就这2台电动机有这问题。

网友C:
变压器是多大的 是不是变压器小了

楼主:
变压器正准备更换大的,但是只开1台22KW的应该不存在变压器小的原因吧

网友D:
正常运行电流还高检查一下三相是否平衡,手动盘车看看机械部分是否有问题。

楼主:
3相基本平衡 ,手动感觉没有什么问题,这1台电动机是台湾原厂的。另1台是以前的电动机,本来还怀疑电动机问题,后来老电动机就是那台15KW的电动机也出现这个现象1次,所以排除了电动机问题。

网友D:
你说的压降太厉害了,机械电机没问题,怀疑线路或变压器接线虚要不你的变压器有问题。

楼主:
恩,降这么多不正常是吧,线接头嘘是不是可能导致电压太不稳定?

网友D:
你变压器到电机多远距离,你用的是多少平方的什么材质的线

网友E:
引用10楼     你说的压降太厉害了,机械电机没问题,怀疑线路或变压器接线虚要不你的变压器有问题。

楼主:
变压器到电动机大概150米左右 是吕线 线径应该是够的 具体多少看不出(如果全换铜线,那代价可就老大了),

网友D:
要是铝线的话你至少选16的

网友F:
空气开关选小了,选100A的空开,空载时,时间选电机能够正常运转以后再转到三角形运转.

楼主:
恩 谢谢

吕线可能应该是够(如果线径不够会产生电压不稳定,空气开关断路吗?)

关于空气开关 60换100的会不会产生保护过度反而不保护呢?

网友A:
铝线,估计接线头处有问题,极有可能接触不良。

线径不够,也是可能性之一。你可以用铝的电导率来算一下,铝线的电阻是多少。

楼主:
谢谢 等会我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

网友G:
换开关

增加路线的线径

网友H:
电机带什么负载?是否空载起动?起动时电流是否已降到不能再降低的程度?时间继电器是如何整定的?“三角接后电流达110基本不降”,这是什么原因?此时电压是330V吗?如果排除负载没问题外,那么不是变压器容量太小,就是线路有问题。变压器多大?供电线是什么规格?空气开关是60,是壳架电流还是脱扣器电流?

网友I:
楼上老兄分析的很全面,也只有这几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J:
关键还是要解决好你的电源大压降问题.... 启动时长时间得低电压,启动时间延长,空开到达动作时间了...

换大线径... 150米啊,     35平方的铝线差不多. 不换线的话得空载启动好些,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K:
量一下电机接线,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L:
空开太小了?????????????????????????????

网友M:
正常运行电流还高检查一下三相是否平衡,手动盘车看看机械部分是否有问题

仔细查一下

网友N:
空开脱扣电流太小 选DZ15-60/3902型 脱扣电流50-60A 你的电机运行参数正常

网友O:
电机的收尾头是否接错了。

网友P:
你用星三角降压启动,你的热继电器调到多少A的电流呢?应该是热继电器先动才是。电机带的什么负载,22KW的电机启动电流40A左右,全压运行的时候也不会跑到110A去。建议检查你的电机,以及电机带的负载。空开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Q:
压降太大了,请检查负载和电源

网友R:
压降大,检查线路是否有虚接。

网友S:
不妨在电机端并联一个12kvar电容器试试,启动时再测电机电压。

网友T:
1、开关的选型及质量问题。2、变压器的容量。3、导线的线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