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PT温控模块与48EH的PLC通讯及PID控制问题

楼主(2009-04-06):
向高手请教几个问题:

1,04PT温度模块有扩展口与PLC相连,还要另外给24V电源吗,

2,温度模块与PLC没有通讯上时,电源灯亮绿色,错误灯红,通讯上后有什么变化吗?

3,我按101例子上的那个PID控制拷箱来做,温度模块灯没有什么变化,且PLC编程中的温度监控也不起作用,不能看到温度变化(温度传感器已装)

网友A:
1. 04PT温度模块有扩展口与PLC相连接,还需要加24VDC的工作电源。

2. 温度模块的错误指示灯红应该不是由通讯造成的,而是因为你没有将4个通道连接传感器,如果您只使用其中的一个通道或者两个通道(少于4个通道),请使用PLC的TO指令将04PT的H‘1000

3. 您按照101例的PID烤箱来做实验,温度模块指示灯没有变化,具体是什么意思?

楼主:
谢谢,第二个用PLC的TO指令将04PT的,,,,,,,还没有说完,,不明白

我的第三个问题在论坛上又提了一下,温度模块不起控制

好像输出也不能控制继电器,加热温度》80也没有断开的意思,

还有我想从编程软件WPL2.11中监控扩展模块D11的温度变化,它提示用RS232,(我从PC到PLC用的directlink),进入后设置为D11后,没有温度变化曲线,但是加热器很热了

网友A:
1. 04PT温度模块有扩展口与PLC相连接,还需要加24VDC的工作电源。

2. 温度模块的错误指示灯红应该不是由通讯造成的,而是因为你没有将4个通道连接传感器,如果您只使用其中的一个通道或者两个通道(少于4个通道),请使用PLC的TO指令将04PT的CR33 设置为 H‘1000 。

3. 您按照101例的PID烤箱来做实验,你的控制箱是不是封闭的?

4. 还有我想从编程软件WPL2.11中监控扩展模块D11的温度变化,扩展模块D11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