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测量转轴扭矩

楼主(2009-04-06):
大家好,最近一朋友要做一套转轴的扭力测试系统,要求可以随意设定转轴的角度,并设定0到设定角度的往返转动次数,并可观察转轴内弹簧的扭力变化的曲线,   若弹簧在设定的测试次数完成后,扭力仍在ok范围内即判定ok,反之NG并记录NG时已测量的次数,判定OK&NG 的扭力也可进行设定.

菜鸟问题如下:  1.速度模式下电机输出扭矩如何实时检测,必需要加扭矩传感器吗?可以使用伺服放大器模拟量输出中的电机扭矩测量吗?

                           2.速度模式并在点动的情况下下必需使用外部的机械左右限位吗?内部可否做限位?

以上菜鸟问题,如果问的有点滑稽请各位谅解.

网友A:
1、理论上可以,不过,好象没有人能保证输出信号本身的精度。

网友B:
要看力矩测试的精度要求有多高,伺服的电流控制精度一般不高于1%,而电流和力矩的线性度如何则取决于电机品质,以电流反映的力矩精度很难高于1%。而且伺服工作于速度模式时的力矩输出是速度环的调节结果,又会多引入一层波动。

个人建议还是用力矩传感器直接测量,可能还需要一个简单的上位人机界面。

楼主:
力矩传感器没有找到合适的,好像都是大扭力的, 测试扭力只要求在50KG范围内,前辈给推荐一款吧!

网友B:
50kg? 力矩的单位是Nm,或者kgfm,国内力矩传感器做得好的有北京三晶联合科技有限公司,国外有Honeywell-Lebow,Kistler等公司。

楼主:
速度模式下,必需使用外部的机械左右限位吗?内部可否做脉冲限位?用什么指令来计算剩余脉冲?

网友B:
见过欧系伺服有软行程限位功能,日系的还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