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S7-200定时中断不执行的问题

楼主(2009-04-06):
主程序子程序
中断程序
请各位看一下为什么中断程序不执行

网友A:
好像还少了一步允许中断

楼主:
ENI  不就是全局中断允许吗

网友B:
主程序中  把调用SBR0的SM0.0删去就行了

楼主:
我是用作PID控制的,要求在每一个扫描周期都要执行中断程序,要是把SM0.0删去会不会在第一次扫描后,就不会调用子程序了。

网友C:
从语法上来说,定时中断0的时间间隔寄存器SMB34,如果中途不改变它的做,则只要在第一个扫描周期SM0.1给它赋值就成,正如3楼所说的,去除SM0.0和SM0.3,在运行中均按SMB34的时间值进行定时中断.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用作PID控制的,要求在每一个扫描周期都要执行中断程序,要是把SM0.0删去会不会在第一次扫描后,就不会调用子程序了。

每一个扫描周期都要执行,那还算中断吗

网友E(2012-03-14):
删掉SM0.0,一般整个程序的扫描周期是几个ms,你现在的中断按照10ms一次执行。

网友F:
主程序调用一次SBR0就够了,SMB34的10毫秒定时中断永远有效(只要不用中断分离DTCH和关中断DISI)。

网友G:
我做的中断好像也不执行,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