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数控系统的调试

楼主(2009-04-06):
要开始fagor8055的调试了 是带龙门控制的一主一从,不知道在调试时要注意什么

那位能给些指点,我想主要难点在同步驱动上,其他的应该简单吧

网友A:
龙门同步,很好的实践,关注中~

楼主:
别光关注呀,给点建议,按我的想法,最好把机械负载脱开,单独测试两个轴,确认好了再去带上负载,可机械的

说不好拆,所以必须带负载调试,更要小心了。我是第一次接触数控系统

网友B:
我没调试过这样的数控,所以给不出什么建议。

网友C:
速度什么的都调低调慢~~ 一点一点试试

总不至于散架吧

网友D:
先把各轴都移到行程的中间位置,并且确定限位开关有效,且在行程保护范围内,还要实时掌控急停操作盒,因为刚开机通电时,伺服有可能会有震荡。所以最好在急停起作用时要断掉伺服电机的SV-ON信号。如果通电顺利后,先切换到手轮模式用X1档来缓慢移动各轴,确定方向正确后在逐渐调试其它。

网友E:
建议先不要带负载,系统部分先测试完毕再上负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速度什么的都调低调慢~~ 一点一点试试

总不至于散架吧

网友G:
呵呵感觉先单独测试,然后综合测试。。。

楼主:
已经有些概念了 可以把速度降低 然后观察负载率 小心点动应该可以

现在是这个cnc 被参数设上密码了 不能修改。

是不是只能找原设计人员 或者 fagor 公司的人来解?

网友H:
上了密码那就不好办了,估计是机床厂家上的,可以找厂家要。fagor8055的密码设置后不能改参数,可能plc语句表、I/O状态、用户宏。。。。。。都不能编辑、查看了。

楼主:
 目前情况是零漂很厉害,不过我们的车间没有太好的地,现在地是悬空的,肯定应该有影响把

明天做个地试下

网友I:
机床厂家 ?

龙门轴是主从方式为什么不是同步方式?   一般龙门轴双边驱动都是用同步方式啊,主从只用于消隙控制

楼主:
接地好多了,参数调整一下,零漂OK,手动OK

楼主:
数控系统真的很麻烦呀

参数太多可选项太多

界面也要自己编

网友J(2009-06-01):
初次傲视数控系哦。

 感觉是有点麻烦。

参数太多,可选项太多。

多调试几台以后感觉参数多了灵活性也多了。只是手册要反复看几遍才能理解。

上次调试一台报警乱报,搞了一天多才搞好,原来是接地不好。

网友E:
数控系统的界面还要自己编啊?你是哪种系统啊?是专机吧?

网友K:
你能自己编界面,说明你功夫了得。

网友A:
楼主用Fagor 8055编界面? 是用户界面的二次开发吗? 8055还为用户想的蛮周到嘛。

网友H:
我只知道Fagor 8055系统可以让用户自己编辑一个开机瞬间界面(这可不是工作时的界面),十几秒钟的启动过程后,如果用户想进入工作状态,操作的MDI键就会离开此界面,转换到正常的工作界面了

网友A:
类似于PC机BIOS的开机画面?没有实际的使用意义

网友E:
好像是有些系统有这样设计开机LOGO的功能,不过有些人就是利用这个功能来欺骗消费者。

网友A:
又是用来“骗”!

网友H:
骗没骗人?好像没有,fagor手册上是明确告诉了的,那只是为用户提供一个可以在开机时显示用户自己的LOGO的功能

网友L:
说实话FG系统真的不错,我对数控很外行,遇到问题打电话到北京问一问专家,基本都能够解决问题。参数是多,但是实际需要调整的并不多。

网友A:
那就是为机床厂家提供了一个展示和标示自己的机床品牌的机会了,Fagor 的这个设计蛮为用户考虑的,不错,这么看与“骗”无直接关联。

国内的一些有规模的雕刻机厂家选用Fagor自有其道理,不服不行。

网友E:
系统本身不存在骗不骗的问题,只不过要看使用的人怎么来用这个功能。

网友M(2009-07-07):
“编界面”刚看到时,真蒙了一下,数控系统怎么还有像工具机里HMI的,那用户要求的多高水平,呵呵,原来是个LOGO而已。

兄弟,你现在只是在通电而已,说到调试,加工才是真正的调试,不分析加工件怎么调试数控机床呢?加油吧!

网友N(2010-12-07):
发格给用户提供255个可定义的画面,在画面里可以编辑对话框式数据输入,可以编辑图形数据对话框、可以编辑机床的输入、输出、功率的状态,可以修改机床的标准显示画面,可以做很多事情。

在人机交互方式下,菜单F1——F7可以有多层嵌套供用户开发使用。

我们当前应用发格的水平,只是相当于欧洲10年前的水平。

网友O(2011-06-03):
对:参数错误 关于

“编界面”刚看到时,真蒙了一下,数控系统怎么还有像工具机里HMI的,那用户要求的多高水平,呵呵,原来是个LOGO而已。

兄弟,你现在只是在通电而已,说到调试,加工才是真正的调试,不分析加工件怎么调试数控机床呢?加油吧!

内容的回复:新代系统(CE的)就有类似通用人机一样的功能,可以自己编辑想要的画面(有专用的软件),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