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WIN GR软件中PLC系统寄存器的设置方法

楼主(2009-04-06):
请教各位工友,FPWIN GR软件中PLC系统寄存器各项如何设置,有相关的资料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上面不是有对应的说明吗,应该不难理解啊

网友B:
一般只需要设定一下通信频率就行了..简单的功能都不需要设置...默认值就行了..除非用到上位机通信或是掉电保持才需要一些设置.............看看帮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