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能彻底解决变频泵切成工频泵的难题

楼主(2009-04-06):
大家有解决方案吗????????

成熟的。

谢谢。

楼主:
谁能彻底解决变频泵切成工频泵的难题 ??????

网友A:
ding,ding变频泵切成工频泵?

网友B:
变频、工频之间接触器互锁,到50Hz,变频空转滑行、停车,稍后(0.5-1秒)启动工频电源。

不知楼主是什么样的控制要求。

网友C:
此贴的目的是什么啊    我还是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工频之间接触器互锁,到50Hz,变频空转滑行、停车,稍后(0.5-1秒)启动工频电源。

不知楼主是什么样的控制要求。

我用的以上控制,不成立,切换工频时火花太大(电流太大),造成烧接触器。

这样切换时不正确的。

网友D:
工频的相序是不是反了,不应该很大的电流,不行你把变频的频率调到60,然后在转换到工频

楼主:
不是反了,而是断掉工频的瞬间,电机处于发电状态,这时的相序和工频相序存在误差,造成电流大,,。。。。。。

楼主:
请大家讨论。。。。。。。。

网友B:
你说的情况,我们经历过。

75KW水泵,变频启动,50Hz切换,300A空开跳脱。换成350A空开正常使用。

不知你的负载是什么样,电机多大。如果负载惯性较大,可将变频提到52-53HZ,空转停车,适当延时1秒以上,再接入工频。

不过,如果负载没惯性,(工频)延时的时间不能长,过长时负载速度将下降。

网友E:
切换时要将变频器的频率设置在低于50HZ,适当延时,再接入工频。

楼主:
我的恒压供水控制器没法调时间,我用的也是75KW的水泵,我的不是跳空开,而是烧交流接触器。

网友B:
是否你的水泵切换时间过快,造成电弧短路。

网友F:
大功率的还是别转了,还是直接把变频泵的频率降低,直接启动另外的工频泵,然后重新用变频泵进行恒压吧

网友G:
75千瓦 切换 应该也用星三角启动吧。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变频器控制一台泵,另两台用工频。

网友H:
什么叫做“变频泵切成工频泵的难题 ”?

难题倒不可怕,现在是概念不清楚。

XW:你不接触实际当然不清楚,工厂的事,要不就是俗称,如“环牛”指环状变压器,“一道”指0.01毫米,“介子”指垫圈,土得很。要不就用外来语,洋气得离奇,如“华司”也是垫圈,源于英文:“Gasket……你要学习呀 !

东方:是的,但就叫垫圈不好吗?……最近看到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有区别,难道 变频泵和工频泵也是两种不同的泵吗?

XW:这 问题 都 不 清 哈哈 笑 ……哪有两种泵?

东方:这不老盖说“还是直接把变频泵的频率降低,直接启动另外的工频泵”两种泵?

XW:不是的!

东方:那华东工控说“75千瓦 切换 应该也用星三角启动吧。”既然如此,还要变频器干什么?

XW:你老问我,我又问谁?

网友I:
楼主,我理解你。你一定有你的原因要实施切换。我不过问。

当初我还以为50Hz就切换就行了。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应该真不是个容易的事情。

可能是大部分人都没有清楚真正的原因。有待研究。

网友B:
多大的接触器,是不是接触器小了?

楼主:
不是接触器的容量问题,还是相序的问题。

主要原因是:电流大将交流接触器烧坏。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是接触器的容量问题,还是相序的问题。

主要原因是:电流大将交流接触器烧坏。

你是不是几台泵在工频和变频之间切换的问题。由其是变频切换工频时,出现电流大将交流接触器烧坏的问题?

楼主:
是的,请指教,有成熟的方案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的,请指教,有成熟的方案吗????????????

只需在控制器换泵输出回路里串上时间继电器即可。

楼主:
延时多长时间,切换泵。

也就是当变频器达到50HZ后,将变频器甩掉,水泵惯性运行多长时间,切到工频。

网友K:
是相位的问题吧

楼主:
应该是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延时多长时间,切换泵。

也就是当变频器达到50HZ后,将变频器甩掉,水泵惯性运行多长时间,切到工频。

那要看具体情况,电机的功率大小,负载的轻重。一般不能低于0.5秒.至于最高到多少秒,那要看情况了.

网友H(2009-05-17):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楼主的态度让人感动,不断道谢。如果换成“一年级”那样的主,老早责问:“高手都上哪去啦?啊!”但是,现在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L:
49Hz的时候切换,注意相序。

网友M:
加装一个电抗器,可以降低切换时的电流,切换成功后短接电抗器

不知道我说的办法是否行得通??

网友B:
在本论坛上见过3步启动,从原理上来看,该启动方式的Y-△ 转换电流要小一点。

1、Y启动

2、△+串联电抗启动

3、甩开串联电抗,纯△运行。

楼主:
回东方:没有解决,我觉得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没有正确的解决方案我是不试了。

这个问题我从其他网站上也看到了,大家都没有好方法。

感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H:
XW:如果真的是大家都没有好办法,可以让东方帮你解决。

东方:你怎么能给我这么个难题?我又没有做过!

XW:不要你具体做,只要提出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案”就行了。

东方:提方案可以的。要点是:

1、正确判断相序,可以用仪器,也可以自己装一台测试仪。这应该没有困难。只要接线时接对就行了。

2、当变频器频率达到50Hz时调整电压,使它和市电一致。这也没有很大困难,因为变频器本来就是可以调整电压的只不过把基准电压改成市电即可。可能要改动很少的电路。

3、正确判断对应的某一相(假设定义为A相)的相位,这个办法就很多了,比如检测变频器的A相和市电A相电压之差,当两者之差为零时就是同步时(只要一段时间即可),立即进行切换,就不会烧坏接触器。

XW:希望你用的以上控制,能成立,切换工频时火花娇小(电流不大),造成不烧接触器。

网友N:
记得三菱F700系列变频器说明书里有详细的应用说明,不妨参考参考取长补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