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5000P9S-30KW变频器上电即跳OLU, 请指点!

楼主(2009-04-06):
富士5000P9S-30KW变频器上电即跳OLU, 模块检查都没有问题,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OLU为变频器过载代码。可以甩掉负载试启,如果正常,逐步检查电机、电缆等直至故障排除。如故障依旧则可粗判为变频器故障,最大可能为逆变IGBT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