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误操作联锁装置的“五防”内容是什么?

楼主(2009-04-06):
⑴防止误拉、误合断路器;
⑵防止带负荷误拉、误合隔离开关;
⑶防止带电合接地隔离开关;
⑷防止带接地线合闸;
⑸防止误入带电间隔。

网友A:
1,防止误分误合断路器
例如:断路器手车只有在试验位置或工作位置时才能合闸、分闸操作;在手车退出或推进的过程中,断路器无法合闸
2,防止带负荷分合隔离触头
例如:断路器处于合闸状态时底盘车联锁使断路器无法退出或推进;只有断路器处于分闸状态时,断路器才可以退出或推进
3,防止带电时合接地开关
例如:断路器手车在工作位置时,接地开关操作轴档板锁住,接地开关不能合闸;只有当断路器手车退出到试验位置,接地开关操作轴档板才能解锁,接地开关才能合闸
4,防止接地开关关合时送电
例如:当接地开关关合时,联锁装置挡住断路器手车底盘,断路器手车不能从试验位置进入到工作位置
5,防止误入带电间隔
例如:接地开关未合闸开关柜下门锁住无法打开;只有接地开关合闸,柜下门才能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