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矢量变频器极低速运行的问题

楼主(2009-04-06):
我单位改造一台镗床,X,Y,Z各用一个2.2KW变频电机加装编码器带动摆线针轮减速机和丝杠传动,想选择一台变频器,能实现0.05-50HZ恒转矩运行,尤其是低速时使用的非常多,因为成本的关系想用一台变频器带动三台电机,这三台电机不同时运行,请问怎么切换,还有因为调速比太大(1:1000),如果还用以前的十圈电位器的方式,每一圈调速比都会达到100倍,就会造成调速太灵敏,轻轻一碰电位器频率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有没有其它方式调速,比如说电子手轮,或是双电位器调速等,请朋友们帮忙看一下,有没有可能实现,并推荐一下变频器厂家,谢谢。

网友A:
可以直接用面板调速,如果有PLC,采用通讯可以用触摸屏调速

楼主:
用面板调速不太方便,触摸屏没接触过,楼上的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B:
1:切换可采用接触器互锁方式,加转换开关,达到一托三的目的。2:变频器要高配。3:调速盘特制,以灵敏度选好直径。 4:变频器可就近跟据资金定。

网友C:
能否采用双电位器串联起来共同调,两个电位器都是1:32,最小调速比是1,最大调速比仍然是1000(32*32)。

楼主:
谢谢以上三位朋友,虽然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经过询价和对比,现方案己做调整,改用伺服控制,三电机改成一个电机,用机械方法分成三个方向的驱动,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伺服控制,我己另开新求助贴。再次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