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定时开机和定时关机

楼主(2009-04-06):
想做一个PLC早上8点钟自动开机,下午5点自动关机,该怎么做呢?

网友A:
可以通过时空开关。如果有触摸屏的话可以通过触摸屏设置,plc程序用读取时钟指令。

网友B:
在深圳及周边城市可以帮这个忙

网友C:
看看系统手册吧,搞个实时时钟就可以了啊

网友D:
最简单的是用一个定时器直接控制PLC的电源

网友E:
时钟读取再用比较都可以,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F:
用时钟指令即可实现了。

楼主:
如果要做定时开机,是不是PLC的电源需要一直供应啊。否则开机的时候如何控制输出点输出信号呢?

网友G:
读取系统时钟,然后比较然后stop就可以了

网友H:
如果是在程序上做的话,肯定是一直供着电的。你可以跟据你的情况而定。

楼主:
哪位能提供一个参考程序给我呢?谢谢了!我的邮箱cqywj83@163.com

网友I:
发上好了                    只给你呀

楼主:
深水渔,发到哪了啊,发在论坛里大家看看当然更好啊。

还有就是对比以后,PLC的停机指令和开机指令是什么呢?

网友J:
1、PLC程序里面比较时钟,控制设备相应运行就可以了,但需要PLC一直供电;

2、直接采用微电脑时控开关,PLC电源都可以关掉。

网友K:
引用 网友J:

1、PLC程序里面比较时钟,控制设备相应运行就可以了,但需要PLC一直供电;

2、直接采用微电脑时控开关,PLC电源都可以关掉。

没有用过,不过感觉老菜鸟说的不错,最好是外围电路控制,不用的时候把PLC的电源关掉!

网友L(2012-01-08):
怎么读取触膜屏上的时钟

网友M:
这个简单直接时钟指令啊,200的PLC驱动一个 stop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N:
   想做一个PLC自动开机???只能做PLC中的程序运行中调用系统时间控制输出自动启停, PLC电源要是自动启停的话要另外搞个时间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