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软件GX Configurator-QP设定伺服电机运行时的必须参数有哪些

楼主(2009-04-06):
请问用软件GX Configurator-QP设定伺服电机运行时,有哪些参数必须设定,请江湖朋友给小弟一个详细的指教!谢谢!

网友A(2009-07-08):
至少要设置PR00到PR42里的一些数据啊

网友B:
定位模块什么型号的啊  m和 mh的话 需要设置伺服参数。

网友C:
请教下各位师傅

在QD75M4主要参数设置:

GX confiurator-QP

1)parameter date

2)servo parameter date

网友D:
有一本QP软件的操作手册,你应该先看看书吧.

网友C:
我的邮箱是  wenjiego@yahoo.com.cn

麻烦发给我一下行吗?谢谢!

网友E(2009-10-02):
                    要设置站位的